[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单相电机漏电

楼主(2013-10-07):
家用的吊粮食电机(单相交流电机)漏电 打开外壳发现线圈没问题 最后一点点的查 发现电机内部多出一块 经观察电机正转时突然换成反转  只有当电机速度接近零时 才把电压加进去的一个东西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漏电  但是把它去下来 电机的转速和电流极不稳定 求解释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没看明白,呵呵;

估计电机很少做动平衡的吧……

网友B:
感觉楼主描述的应该是“离心开关”。

网友C:
单向电机去启动的物件有电感线圈或电容,一般串离心开关和温度开关

网友D:
你说的那个东西的作用有点像速度继电器。

网友E:
应该是离心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