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MSP430

楼主(2013-10-07):
我使用的是Protues7.10,现想用其对MSP430F2417进行软件仿真,使用IAR生成的是.D90文件,可当我将其导入到Protues中后,却出现了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unknown> [000000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Protues中只支持hex,coff,elf类型文件但IAR中却不能生成这些类型的文件,请问有做过的朋友吗,请指点!

网友A:
iar可以生产hex文件的。看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b8d535f2ba0d4a7302763a3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可以生产hex文件的。看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b8d535f2ba0d4a7302763a3a.html ...

这个生成HEX文件太复杂了吧,看到网上有人这样做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直接将后缀改成HEX,在将输出类型设为intel-extended,这样确实也可生成HEX文件,不知道版主有没有在Protues下仿真过MSP430,为什么会出现我上述问题?

网友A:
原来支仿真过51,msp430没用Protues仿真过。
这个错误可能是仿真时处理器型号选择不正确,也可能是Protues存在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