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
{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初值波特率9600
        TR1=1;//开启定时器1
        REN=1;//允许串口中断
        SM0=0;
        SM1=1;//SCON   方式1
        EA=1;//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取消中断申请
        P1=SBUF;          //把接收到的值赋给P1  即发光二极管
}

看了好久,可能是遗漏了某个细节了

上位机发送值给SBUF   然后P1     ,为啥这个程序只能发送一次????中断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申请吗?小弟求大神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
void init()
{
        flag=0;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初值波特率9600
        TR1=1;//开启定时器1
        REN=1;//允许串口中断
        SM0=0;
        SM1=1;//SCON   串口中断方式1
        EA=1;//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
        {
/*                if(flag==1)
                {
                        flag=0;
                        ES=0;
                        SBUF='1';/////////当把这个注释部分取消注释后,一切正常,否则上位机只能发送一次数据。。。。。何解????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取消中断申请
        P1=SBUF;        //把接收到的值赋给P1  即发光二极管
        flag=1;
}

当把这个注释部分取消注释后,一切正常,否则上位机只能发送一次数据。。。。。何解????

网友A:
你不往SBUF里填写数据,后面的while(!TI);哪里能等到TI标志呢?

当P1=SBUF;以后,就应该检测TI了,你这个属于典型的“头尾分家”型程序,属于没有搞懂中断和主循环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往SBUF里填写数据,后面的while(!TI);哪里能等到TI标志呢?

当P1=SBUF;以后,就应该检测TI了,你这个 ...

我用了串口助手并且写了数据。。你的意思是在中断里面检测TI?TI不应该是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才检测吗?

网友B:
你一次只发一个字节数据试试比如0x55

网友C:
你还不如在串口中断里把一个管脚取反点个灯好了,这样最直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试着把SBUF='1';改为 十六进制发送SBUF=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次只发一个字节数据试试比如0x55

我试了,还是老样子,就只能发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发完后上位机能收到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还是老样子,就只能发一次

是不是要重启才能在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把SBUF='1';改为 十六进制发送SBUF=0x。。

我的意思是while里面有if语句的时候是正常的

如果把while里面为空语句的话,会有上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while里面有if语句的时候是正常的

如果把while里面为空语句的话,会有上述的问题 ...

第一次发完,第二次发完后LED没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如在串口中断里把一个管脚取反点个灯好了,这样最直观

前辈的方法我试了,结果还是只能一次,很诡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完,第二次发完后LED没变化吗

对,就是只能中断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的方法我试了,结果还是只能一次,很诡异啊

你程序这么短,那就把灯一路点过去好了,也就一会的事情,看究竟程序在哪里不是照你的意图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这么短,那就把灯一路点过去好了,也就一会的事情,看究竟程序在哪里不是照你的意图运行 ...

单片机是不是上电的时候自动进入串口中断?点了一路的灯,还是不行。开学问问老师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有意思

RXD线上接上拉电阻了吧?
不用if部分,中断里头把RI=0;和P1=SBUF;对调先后顺序试试看。

网友D:
上电后中断默认是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中断默认是关闭的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是开发板。程序下载之后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只能发送一次,但是   关闭串口再重新打开又能发一次。。关闭打开 发一次。。。关闭打开。。。这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这么短,那就把灯一路点过去好了,也就一会的事情,看究竟程序在哪里不是照你的意图运行 ...

关闭串口再打开可以发送但还是一次、、、再发送还得关闭  打开。。。何解???

网友A:
在哪里填充了SBUF就在哪里检测TI。不填充是检测不到TI的自然要死机。

网友D:
串口助手的参数配置跟单片机这边的配置一样吧?

再不行,你就找个现成的程序烧上去看看是否是硬件问题。
对于51单片机自身来说,你的程序思路应该可以连续接收的,但你开发板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所以最好还是用开发板配套例程来验证一下。

网友E:
传说中的“死锁”

网友F:
不是程序与电路的问题了,你看下你的硬件的设置吧孩子

网友F:
把自己的开发板下载完以后要不要重新配置下短路帽,程序的话你每次发一个字节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还有下载完程序复位下单片机在发,51单片机串口和下载口是不是用的同一个串口,下载完复位,重新打开一次串口助手了

网友F:
还有不要拿P1口直接读取SBUF里的数据去,应该先设一个变量读玩在去把这个变量给P1口

网友G:
各位大神是不是这样: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
{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初值波特率9600
        TR1=1;//开启定时器1
        REN=1;//允许串口中断
        SM0=0;
        SM1=1;//SCON   方式1
        EA=1;//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取消中断申请
        P1=SBUF;          //把接收到的值赋给P1  即发光二极管
        EA=1;//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神是不是这样: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总中断个串口中断之类的中断允许标志,在上电初始化以后开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在中断里来回的开。

网友H:
不要想了,肯定是程序的问题,慢慢搞,搞个两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想了,肯定是程序的问题,慢慢搞,搞个两天就可以了。

是串口助手的关系,我换了一个串口助手,结果正常了

网友I:
怎么好像没有清中断标准位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