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问题

楼主(2013-10-07):
图中C10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反馈回路里只有一个电容,那就是积分了。

网友B:
实际上此运放开环工作,处于线性放大的时间极少,绝大多数时间是开关状态(正向或负向饱和)。开关状态下,C10没有什么作用。

工程上防误动作就是靠这个电容,如果输出控制继电器,状态变化时,没有这个电容,继电器多切换几次,最后稳定。

网友C:
防振,在变化时不要上下振玲。

网友C:
相当于过阻尼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此运放开环工作,处于线性放大的时间极少,绝大多数时间是开关状态(正向或负向饱和)。开关状态下,C1 ...

那这C10到底什么用。是开始的时候的延时么?。。。。。。

网友E:
不懂,求详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懂,求详解

输入状态变化,要反映到输出是要时间的,也就叫迁时,通过这个电容,可以保证输入不要变化这么剧烈,也就是输出平和地往一个方向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入状态变化,要反映到输出是要时间的,也就叫迁时,通过这个电容,可以保证输入不要变化这么剧烈,也就 ...

多谢指导!

网友F:
模电真是高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状态变化,要反映到输出是要时间的,也就叫迁时,通过这个电容,可以保证输入不要变化这么剧烈,也就 ...

再具体点。。。

网友C:
通过这个电容,可以让运放在输入变化时,短暂工作在线性工作状态,来抑制边沿振铃。

网友C:
主要是运放的输出级驱动能力差,针对边沿信号不能完美变化,这点可以从DATASHEET可以查到,

网友C:
更何况开环。

网友C:
从自动控制原理说,引入一个主极点,让高频快速下降。

网友G:
真心不懂

网友H:
有效的补偿,可以防止过阻尼动作,使之输出控制在设定的值之间

应是欠阻尼吧

网友I:
此电路设计应该不太好。
运放的正输入,一般要一个下拉电阻。
不喜欢这样的设计风格,容易出现意外。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此运放开环工作,处于线性放大的时间极少,绝大多数时间是开关状态(正向或负向饱和)。开关状态下,C1 ...

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从自动控制原理说,引入一个主极点,让高频快速下降。

亲 怎么一下子看出来的

网友C:
你可以从运放的开环增一公式入手,再加外部的反馈环节,形成一个闭环增一传递函数完全可以推出一个具有主极点的公式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M:
感觉像施密特触发电路 负端设置触发电压
电容抑制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