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做的机器小车,正在完善中。。。。。。。

楼主(2013-10-07):
目前加上蔽障模块,小车已实现无障碍运行,爬坡能力很强悍,15CM的垂直障碍毫无压力,后续准备加上机械手臂,摄像头,配个遥控器…………
先上几张图:

另外小弟建了个机器人DIY爱好者群,欢迎大家的加入,一起探讨 191394478

楼主:
h  t  t  p : //v.youku.com/v_show/id_XNjE4MTA2Mjg4.html

其中的LCD1602是为了测试臂章模块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好

:)

楼主(2013-11-07):
引用 网友B:
Mark

;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東西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了個四驅的,感覺很沒力,不知道是電機還是電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個四驅的,感覺很沒力,不知道是電機還是電池的問題。

可能电压不够

网友D:
这个好强大啊,顶

网友E:
不错,做个自动充电!

网友F(2013-12-13):
楼主啊,你的超声波测距模块装那么高,碰到低点的障碍能检测到吗?直接跨越?

楼主(2014-02-14):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你的超声波测距模块装那么高,碰到低点的障碍能检测到吗?直接跨越? ...

直接跨越  经过测试 越过15CM高度的障碍没问题

网友G:
用杜邦线好像接触不良吧。

网友H:
这个看起来好给力

网友I:
这么多减速电机

网友J:
放到月球上,接替玉兔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