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单片机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3-10-07):
想用外部中断下降沿检测一个光强变化,结果现在写的程序触发一次下降沿进两次中断,求高手帮忙看一下为什么?红色我是认为可能出错的地方
初始化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lcd1602_zixi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int BOCHANG=560;
const float LONG;
const double E=5215.1261         ;
float ZHESHELV=1.35,YAQIANG=12.03;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3^7;
unsigned char  num=0;
uchar time_num=0;
void delay_ms(uint time)                                                        //延时函数延时time毫秒
{
        uint i,j;
        for(i = 0;i < time;i ++)
                for(j = 0;j < 930;j ++);
}
void main()
{

        Init();//液晶初始化
        EA=1;
        IT0=0;
        ET0=1;
        TMOD=0X01;//定时器0以方式1计数
     TL0=0XB0;
        TH0=0X3C;

        while(1)
        {
                if(key1==0)
                {
                        delay_ms(5);
                        write_com(0X01);                                        //清屏
                        num=0;
                         write_string("Start count num",0x80);
                        EX0=1;
                }
/*                if(key2==0)
                {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_ms(5);
                        EX0=0;
                        write_string("Result of num",0x80);
                        if((num%2)==1)
                                num=(num+1)/2;
                        else
                                num=num/2;
                        write_num(num,0xc0);
                } */
                if(key3==0)        //复位键
                {
                         write_com(0X01);                                        //清屏
                        EX0=0;
                        num=0;
                        time_num=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R0=0;
        TL0=0XB0;
        TH0=0X3C;
        if(time_num<20)
        {
                time_num++;
                TR0=1;
        }
        else
        {
                 time_num=0;
                EX0=1;//开外部中断0
                TR0=0;
//                num--;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EX0=0;
        num++;
        write_num(num,0xc0);
        TR0=1;//开定时器0
}

网友A:
IT0=1;下降沿中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0=1;下降沿中断试试

贴的时候贴错了,程序是IT0=1的

网友B:
量一下信号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