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选型

楼主(2013-10-07):
各位大侠!
  本人现在要选用一款无线模块;使用在工业数据温度采集上面!(多点(10点)发送单个接收) 使用2.4G以下低频的无线模块!  请各位推荐一下!  还有运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ZIGBEE我也用过了! NRF24L01也用过!效果都不是很好! 有时候会丢失数据!

网友A:
433MHz 或 315Mhz 的通信模块

网友B:
那首先要看你的传输距离是多远?
发射模块随便选择就行了……接收模块建议选择超外差接收模块
有一款J05E 很多做温度数据采集的都在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之前也听说过 貌似是个研究所

网友(2014-10-08):
像你做得这个行业,数据量比较少,用gprs就够了,不过随着移动4g基站的铺设,很多地区已经逐渐停止了2g业务,本人做中兴通讯模块的,可以给你推荐一下!qq 72441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