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我是单片机新手,现想做一个用到单片机的智能鱼缸,谁做过这个产品,求指导。。

楼主(2013-10-07):
这里面要有,换水,控温,喂食,换氧模块。。。

网友A:
如果是新手,建议你先只做一个功能,如换水

网友B:
一步步来,慢慢做,你会慢慢成长的

网友C:
这样做试验必须要牺牲几条鱼

网友D:
自来水阀门控制,水温采集用NTC,气泵控制,喂食可用电磁阀等。
MCU用有AD功能。

网友E(2014-01-06):
还要控制水位,用水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