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ad7606-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3-10-07):
请懂的帮忙分析一下,

我用的ad7606-6 采的直流5V,上电对AD复位后,每N秒开始转换一次,采用并行方式读取,转换完成(BUSY下降沿)进入DSP 28335的中断读取6通道数据,波形如附件所示,为什么读取到的数值很小,高8位一直是0,只有低8位变化?

进入中断后 ,读取函数的代码如下:

Uint16 DATA={0};

void READ(void)

{

            for(i=0;i<6;i++)  //6通道

                    {

                DATA = *((Uint16 *)0x274000);//AD7606的地址

                   }

}

网友A:
采集5V直流电压   采集到的数据就应该变化很小吧
你改变采集电压幅值看看

楼主:
我的模拟输入范围是-10~10V  转换结果应该是二进制补码方式的 0x8000~0x7FFF ,
5V应该是1万多的……@zhangmangui

网友B:
硬件连接:电源、参考、数字接口  是否有问题?

AD7606有没有8位模式? 是不是误配置为8位模式?

时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elec921
电源应该没问题,参考是ad内部2.5V的,数字接口直接接DSP的数据口……
时序:最上面的图中 ,首先一个开始转换的下降沿,BUSY高电平代表正在转换,BUSY下降沿代表转换完成;下面的图中,转换完成后触发28335的外部中断,在中断函数里 读取转换结果;
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dizzy:

楼主:
@elec921 有8位模式的,但仔细看了下资料,好像也没有配置成8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elec921 有8位模式的,但仔细看了下资料,好像也没有配置成8位的

AD7606我没有用过,总而言之ADC转换有问题的话

硬件就是检查电源+地、参考、模拟输入电压、数字接口几个方面。
软件主要检查时序。

8位模式的问题,需要你自己去想办法排除。

楼主:
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

已经问题啊

楼主:
说的不准确,是cpld那里高8位定义错了@zhangmangui @elec921

网友C(2016-07-18):
引用 楼主:
@elec921
电源应该没问题,参考是ad内部2.5V的,数字接口直接接DSP的数据口……
时序:最上面的图中 ,首 ...

CS与RD连在一起读每次读出两个字节,cs拉低,rd高低高低读每次读一个字节

网友D(2016-11-07):
引用 楼主:
@elec921
电源应该没问题,参考是ad内部2.5V的,数字接口直接接DSP的数据口……
时序:最上面的图中 ,首 ...

请问你的原理图,是根据ad7606-6 的芯片图,画的吗。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原理图,是根据ad7606-6 的芯片图,画的吗。谢谢回复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