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双CAN低价格MCU

楼主(2013-10-07):
想做一个CAN中继器,求各位路过大侠有知道的带双CAN 价格低的MCU推荐一下。

网友A:
你需要的价格什么样的价位当中

网友B:
stm32f105/1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105/107

这两个系列的性价比不错,楼主可以评估产考下,如有需要这两个系列芯片欢迎联系我,

网友D:
主要还是自己选择吧   总体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m32f105/107

STM32F105/107系列!最高主频72MHz,闪存64K~256K,RAM20K~64K,,

楼主:
贵吧,这个要求不高,就处理CAN数据 接收再转发,又不要干别的事情, CAN数据量也不太大,能达到要求的MCU应该很多 主要看价格 带双CAN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