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一个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急!

楼主(2013-10-07):
求帮忙看下我这么设计的232为什么不能串口通信?
max232epe,这个原理图有问题吗?为什么无法通信?用串口调试助手没有任何反应。程序用串口也下不进去。

网友A:
串口助手做自环线来收发检查没有动静?断开芯片,在DB9接口2、3引脚之间做自环线再看,注意检查计算机到DB9之间的连接线,有的连接线2、3脚之间的连线是交叉了的。另外测一下6脚和2教上的正负电压有没有升起来。

网友B:
首先确认232是否正常工作。正常时,理论上2脚电压约10V(倍压)、6脚电压-10V(反压)。
其次,RXD与TXD是否搞反了?
多说一句,你的命名方法让人疑惑不清。我习惯的是,P3.0——RXD,P3.1——TXD。DB9上的命名全是对外的,TX与RX。你的图中的RXD与TXD我看不清是指向外的还是来自上位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