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态多谢振荡器

楼主(2013-10-07):
看杨欣  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这本书,讲到第六章振荡器部分,其中讲到多谐振荡器的一种单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及原理如上图,其中讲到振荡器上电时就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Q1截止、Q2饱和,输出端Q接近0v(低电平)。在上图中R、S两开关在上电时是出于断开的状态(应为下文中有闭合开关S一小会的叙述),我的问题时,振荡器在上电时是如何进入稳态的,从图上 看,Q2上电初始基极通过电容C1、R3接电源Vcc,上电初始Q2会稳定处于饱和状态吗?疑问重重,看不太懂,求网友给分析一下稳态是如何建立的,然后暂稳态的建立应该如上第二张图所述吧。。。。。。。。。。。。。。。。。。。。。。。。。。。

网友A:
没有稳态,只有暂态。因为振荡的基本原理就是——电路没有稳态,就会振荡。上电以后不一定是Q2先导通,也可能是Q1,这是由元器件之间的分散性决定的,书上写Q2只是举例罢了。

楼主:
“没有稳态,只有暂态。因为振荡的基本原理就是——电路没有稳态,就会振荡。上电以后不一定是Q2先导通,也可能是Q1,这是由元器件之间的分散性决定的,书上写Q2只是举例罢了。”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这里的单稳态在电路没有受到触发之前是稳定的,对于上面的电路来说,Q1截止、Q2饱和,输出端Q接近0v(低电平)是确定的,一定是Q2先导通。对于双稳态和无稳态电路而言电路上电之后,两个三极管进行“赛跑”,很难说哪一个三极管先进入饱和状态,其原因是电路本身结构对称,由于任何两个三极管的hFE都不可能绝对相等,于是就产生了某一个三极管首先饱和而“踩压”另一个进入截止的情况。单稳态电路的典型应用就是楼道的声控延时灯,没有人经过时,单稳态电路处于稳定状态,电路不亮(假如如版主所说,Q1、Q2谁先导通不确定的话,没有人经过时灯可能是亮的、也可能是灭的,这和电路设计的初衷是根本相违背的);有人走过的声音信号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进入不稳定状态,电灯点亮,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当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又回到稳定状态时,电灯熄灭。
其次对于上图的单稳态电路的稳态的形成,仔细做了分析(纯个人看法),电路上电之后,若如书上所说,电路当中的R开关应当是闭合的,这样的话,上电之后Q1、Q2都有相应的偏置,Q1通过R2、R4,Q2通过R1,因为Q2的偏置电阻小,Q2应当首先进入饱和状态,通过R2反馈迫使Q1进入截止状态,在没有通过开关S闭合向Q1提供偏置之前,电路是稳定的,此时电路就处于稳态。至于从稳态向暂态的翻转过程,书中叙述已经很详细了。
上面是个人的一点看法,请大家给分析一下,是这样吗?

楼主:
再来一例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应用电路,电路及原理如上图所示。这是杨欣老师的电子设计从零开始一书当中的一个电子设计实例,电路图中阴影部分是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当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处于稳定状态时,Q2饱和而Q3截止,于是单稳的输出(R7)为高电平(接近3伏),PNP三极管Q4不导通,电机不工作。“这是书上面的一段叙述,对于这个电路和一楼的那个电路稍有不同,对于这个电路上电之后,稳态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Q2饱和而Q3截止“我有些搞不懂,有哪位网友给分析一下,这种电路分析的诀窍在哪,我个人感觉还是三极管的偏置问题,可是我看不出来呀,请网友指教。。。。。。。。。。。。。。。。。。。

网友B:
个人觉得是那个耦合电容c4,假设是q3先导通,q2也不会截止,所以只有q2导通,让q3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