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90,如何输出1KHZ的PWM?

楼主(2013-10-07):
4M的外部晶振,1KHZ的PWM如何设定CCP1CONCCPR1L的值,如何套入公式计算?谢谢~~

网友A:
手册里面已经有介绍了,去看,如果看不懂就先设一个能跑起来的值,看到效果慢慢琢磨。

网友B:
设置占空比50%,然后根据数据手册中的公式计算出数值填写到寄存器中即可了啊。

可能计算不出严格的1KHZ对应的数值,这就要看你接受的偏差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