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S+DMA音频

楼主(2013-10-07):
最近开始调STM32音频部分,使用UDA1380芯片,将录取的声音在播放出来。能完整的听出来声音,但是有杂音,仔细观察录音数据,发现录音数据俩俩一样,不知道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有没有人做过?

楼主:
俩俩录音数据一样,会不会是左右声道录取的数据完全一样,左右声道音源一样的原因?

网友A:
什么芯片?I2S如何配置?

数据两两相同一般都是左右声道数据相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I2S如何配置?

数据两两相同一般都是左右声道数据相同的原因

谢谢香版主,数据俩俩相同的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左右声道相同的原因。用的是UDA1380这个片子.i2s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codec_i2s_init(uint32_t sampleRate)
{
        int i;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ure;
        int num = sizeof(codecs) / sizeof((codecs)[0]);
        for (i = 0; i < num; i++)
        {
                //enable i2s clock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decs.clock.i2sClk, ENABLE);

                SPI_I2S_DeInit(codecs.i2sReg);

                //set i2s param
                I2S_InitStructure.I2S_AudioFreq = sampleRate;
                I2S_InitStructure.I2S_Standard = I2S_Standard_Phillips;
                I2S_InitStructure.I2S_DataFormat = I2S_DataFormat_16b;
                I2S_InitStructure.I2S_CPOL = I2S_CPOL_Low;
                if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 codecs.dma.DMA_DIR)
                {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Tx;
                }
                else
                {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Rx;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I2S_Mode_SlaveRx;
                }
        #ifdef CODEC_MCLK_ENABLE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Enable;
        #else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Disable;
        #endif
                I2S_Init(codecs.i2sReg, &I2S_InitStructure);
        }
        //CODEC_SWITCH(CODEC_RECORD, ENABLE);
        //CODEC_SWITCH(CODEC_PLAY, ENABLE);
}
设置的采样率是8K,这个杂音我能听出来,和我播放的歌曲音调一样,应该不是断流引起的。我把我的采样数据放到另一个项目板子(已经测过播放没问题的)来播放,发现也有杂音,因此肯定是采样数据(录音)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不是很熟悉这一块   芯片   总体感觉楼主   将技术手册仔细钻研钻研   应该能找到答案

网友C(2014-03-26):
或许要从硬件上下手,模拟这块对硬件本来要求就高吧

网友D(2015-03-31):
I2S_Standard_Phillips; 改成pcm那个可能会好一点 我弄的是播放 感觉是数据发的慢了 有爆音 反正就是蛋疼

网友E(2017-06-07):
stm32L15x系列的I2S是半双工的,且DMA不带双bank,做起来是要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