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一下这个影碟机是什么牌子的,收藏版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07):
图片左上角有的,SHARP

网友B:
这不是写了夏普的哈,另外楼主这个咋更像录像机呢?把CD托盘放出来看看呢?

网友C:
LD机~~~老值钱了。一张LD片就300多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写了夏普的哈,另外楼主这个咋更像录像机呢?把CD托盘放出来看看呢? ...

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令我喜爱的LD影碟机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B:
原来是LC,偶都还没见过,羡慕楼主一下。PS:记得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机~~~老值钱了。一张LD片就300多RMB

老师傅小弟好要问一下,为什么我的这个机子放入光盘后就会报错出现ERROR报错,前几年一直在看放了几年不看就出现这一现象还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傅小弟好要问一下,为什么我的这个机子放入光盘后就会报错出现ERROR报错,前几年一直在看放了几年不 ...

常见原因一是光头积尘或老化,二是电路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原因一是光头积尘或老化,二是电路受潮。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原因一是光头积尘或老化,二是电路受潮。

师傅好小弟还要问你一下,这个机子为什么按出仓键后,光碟出仓后马上又自动回仓,如果出仓后马上再按出仓键光碟不进仓但是放光碟的托盘《咔咔》的震动,再按回仓后自动回仓,光头已经擦过但是还是不读碟,还请老师指教。

网友E:
这得多老久了啊,以前家里穷的没钱买CD机,到隔壁家看到过这种家伙很羡慕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师傅好小弟还要问你一下,这个机子为什么按出仓键后,光碟出仓后马上又自动回仓,如果出仓后马上再按出仓 ...

碟片托板的位置传感器或阻尼传感器有问题所致。

网友D:
另外可以换张碟试试,对于光头轻度老化和积尘时,往往表现为有些碟可读,有些则不能,要多试试,特别是用那些保存良好的正版碟试。如果电路出了问题,或者光头严重老化,那么所有的碟都读不了。

网友F:
哈!…勾越往事的回忆!…90年代初很潮!五六年后被VCD干掉了!死于节目源…想起了先锋!…

网友C:
我家现在还有一块LD/CD机改装VCD的附加板,是成都一家公司出的。当时花了230RMB,95年的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