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3651-8.4发热过大

楼主(2013-10-07):
  设计了一个为两节锂电池充电的电路,考虑电路复杂度问题选用了LT3651-8.4,采用12V输入,1A充电电流,200KHz工作频率,电感选用10uH。使用过程中发现充电时发热过大,达到77度!请问诸位大神这是什么造成的,我该如何解决该问题??

PZLKD461VDL3(Z%$T{R4_EM.jpg (139.31 KB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5-01-30):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碰到发热很大的问题,比你的更严重,我的板子比较小。如果解决了请给我指点下,谢谢!

网友B:
芯片发热吗?
  其它指标正常吗?…
     有输出吗?…电压
       电流在1A左右吗?…
          在空载或小电流﹝100mA﹞也烫吗?…

网友C:
用如韵电子的CN3702.
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A(2015-03-30):
@jjeemm77 :
芯片发热
  其它指标正常
     有输出电压
       电流在1A左右
          在空载或小电流﹝100mA 不烫

网友A:
500mA的时候也不烫

网友B:
降低芯片工作电压!同时加装散热片等措施、再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