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

楼主(2013-10-07):
在用CY7C68013AXC芯片设计数据采集模块的时候,想通过GPIF波形设计工具来驱动AD芯片采集6个通道的数据,但在设计波形时,发现S0-S6状态不够用

网友A:
好像GPIF最多只能支持S0-S6,7个状态的

网友B:
是啊,为啥要那么多状态机

楼主:
我是想直接用GPIF Tools驱动AD7656,得到六个通道的数据,现在只能得到一个通道的值,想得到其它通道的数据,写时序驱动时感觉七个状态不够用

楼主:
是不是得加其外围IC,(e.g. fpga or cpld)?

网友C:
是不是得采用USB+FPGA+SDRAM结构,才能得到多通道的数据?

楼主:
大概吧,先结贴了

网友D:
可以不用GPIF,直接并口扩展ADC芯片。地址译码用CPLD或者门电路选择一下就可以。

网友E:
得加FPGA来桥接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得加FPGA来桥接一下。

发现楼上对68013很精通的样子,要不帮忙给大家弄个教程吧,好多都是有关6801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