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必须延时

楼主(2013-10-07):
我在psos下书写了基于cypress的sl811驱动程序。每次bulk写扇区,中间必须延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啊,不同的u盘延时不同,怎么处理好。

网友B:
那是为了你的U盘而延时的

网友C:
是的。只要速度够快,可以取消。

楼主:
好吧,我知道了

网友D:
我用TX8_SendData();发送一串16进制,也要延时,验证过了,不加延时发送不成功。奇怪。

TX8_SendData(0xcc);
        Delay_100US(100);
                TX8_SendData(0x33);
        Delay_100US(100);
                TX8_SendData(0xc3);
        Delay_100US(100);
                TX8_SendData(0x3c);
        Delay_100US(100);

网友E:
这东西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