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多路信号采集A\D转换

楼主(2013-10-07):
用LPC21xx进行信号的采集并进行A\D转换,有4路信号要测量,请问怎么编程,2路信号编程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A:
2路知道,4路不知道。
不就是切换通道,转换,读取结果,然后循环。。。

网友B:
利用外部AD的准备好作为外部中断触发,拉低相应ad读取数据就好
switch
case: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