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按要求工作不?

楼主(2013-10-07):
有图求真相。。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理论上是可行的
主要要考虑一下C1、C2的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行的
主要要考虑一下C1、C2的充电时间

是的。我想在R1两端再反并一个4148,效果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C:
楼主“连续开与关”的目的为了提供时钟,直接把开关接于时钟脚不更好吗?

网友D:
此电路可进一步优化,比如:D2,D3放在基极

楼主:
R1反并一个二极管;
电路改了一下,负载顺序改为“1-2-3-0”的方案;
D2/D3放在基极;多用了2个二极管;
6#:直接开关到时钟脚,要再加一个开关做为电源开关。
8#:不可靠应该只是时钟与电源在开关时,时序不符合4017的要求吧?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