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提供参考电压

楼主(2013-10-07):
PSOC5能否对外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A:
必须能啊

楼主:
怎么解释?

网友B:
可以通过IO向外提供参考电压

楼主:
Opamp是干啥的

网友B:
为了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能提供2.5V的精准电压吗?好像只能提供电源的一半,如果电源5V,大约为2.5V,而且最大驱动电流应该不大吧,10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能提供2.5V的精准电压吗?好像只能提供电源的一半,如果电源5V,大约为2.5V,而且最大驱动电流应该不大 ...

Vref 可以设为VDDA/2,还有其他选项,如果没有你需要的电压,那就用DAC吧,电流驱动能力数据手册上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ref 可以设为VDDA/2,还有其他选项,如果没有你需要的电压,那就用DAC吧,电流驱动能力数据手册上有 ...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