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听过特殊寄存器吗?

楼主(2013-10-07):
大家有听过特殊寄存器吗?

网友A:
什么是特殊寄存器

网友B:
special funciton register 的简称

楼主:
概念很模糊  觉得不觉得不用特殊寄存器  还不如来个变量

网友C:
定义特殊寄存器寻址地址,就如同关键字idata,既然是特殊区域的变量,当然是特殊对待。

楼主:
还是晕晕乎乎的,算了,还是结了吧

楼主:
不过还是感谢大家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感谢大家啊

为了让你结贴,给楼主再讲一下,SFR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实现为RAM,但是肩负特殊的控制功能,比如串口SBUF寄存器,所谓特殊控制功能,是指其与硬件密切相关,在理解上可以看成控制硬件的途径。

与之对应的通用寄存器,例如51单片机的R0-R7,不是与硬件连接,而是与逻辑运算核心ALU连接,以实现寻址、计算等功能。

网友E:
SFR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实现为RAM

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那么回事....

欢迎更正

网友F:
特殊寄存器挺熟悉的那阵学单片机和PLC编程时总接触好久没玩了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G:
就是SFR吧,楼主直接看单片机的书更直接深入了。

网友H:
每个单片机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