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验证twi模块正常启动了

楼主(2013-10-07):
(无正文)

网友A:
起始条件是可以看到的。

楼主:
SCL上不应该持续发出脉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始条件是可以看到的。

SCL不应该持续发出脉冲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L不应该持续发出脉冲么?

不是的,是跟数据线SDA配合使用的,没有读写的时候是没有的。

网友B:
在while 1  里面让TWI一直工作  用示波器抓一个完整的波形   看看时序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hile 1  里面让TWI一直工作  用示波器抓一个完整的波形   看看时序正常不

一直死在while(!(TWCR&(1<<(TWINT)))这个地方,然后状态寄存器为0xF8,这个状态不对,您看看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死在while(!(TWCR&(1

你用示波器抓的波形有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抓的波形有没有发现异常?

现在while可以跑过了,如果我把i2c器件和单片机i2c口连接,那么start信号发射后状态寄存器值正常,但是,如果外部没有i2c器件连接,start信号发出后状态寄存器值就不正常,并且twint未置位。
我很奇怪如果只是发射start信号的话,外部有无i2c器件会对这个过程有影响么?

网友B:
肯定有影响咯   正常的话外部硬件会有应答信号   你外部不连接外设   avr会一直等应答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