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3-10-07):
(无正文)

网友A:
嗯,我也想知道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
好?

网友B: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网友C:
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措施。

网友D:
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网友A: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E: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楼主:
请问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
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网友E:
这样做不好,建议使用晶体。

楼主: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网友E:
对了,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网友F: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
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