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3-10-07):
(无正文)

网友A:
对啊,在集中抄表系统中?

网友B:
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的接口。

网友A:
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
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4.终端电路;5.数字同模拟的布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
D采样的稳定性? ...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A:
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E:
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

网友F:
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楼主:
哦,知道了, 多谢大家

楼主:
国庆结束了,呵呵,结贴啦~~

网友G:
呵呵,学习一下做DSP最应该懂得157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