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产品中出现了问题,请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10-07):
是这样子的,开机后关机在开机,速度很快的话出现与编程不一样的结果显示(与预期的开机显示补一样)。本人怀疑是这样子的,复位电路中电容放电还没有完整,然后开机给电容充电的时候,不能满足复位脚大于两个周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是怎么样处理的。

网友A:
开机延时怎么样

网友B:
有可能是复位不可靠,也有可能是系统里有的部分没有复位,比如一个MCU系统和一个其他系统,其他系统没有复位,MCU以为他复位了,我们遭过这种的。

以MCU作为核心控制,设定其BOR电压到MCU最低工作电压之上,在MCU复位后复位或重置其他外设,是个不错的方法。

2楼的用MCU监视各部分电压稳定后再运行也是办法。

网友C:
1、保证MCU可靠复位
2、保证MCU复位后正确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