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做热插拔验证中经常会出现导致工作着的电源板关闭所控制的电源输入

楼主(2013-10-07):
(无正文)

楼主:
用TPS2350做电源的热插拔控制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脉冲信号啊

楼主:
哪个上面?

网友B:
8#;9#和11#脚上

网友C:
对,会出现比较大的足以关闭MOSFET管的干扰脉冲信号。

网友D:
这个必须得在芯片信号入口做相应的保护措施

网友C:
上电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阶跃信号

楼主:
哇,果然是,多谢高人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有可能是上电瞬间产生的尖峰电流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有可能是冲击电流的问题   导致电路出现问题   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网友F:
热插拔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阶跃信号的,对电源板造成了影响的

网友G:
我也跟楼上的各位学习的了啊

网友H:
高人确实很多   确实需要好好学学  好好消化消化

网友I:
可能是电源的冲击电流导致的  这个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I:
最好还是仔细查一查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用示波器仔细测试测试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