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C谐振检测交流磁场

楼主(2013-10-07):
请教大虾  如何用LC谐振检测交流磁场

网友A:
把L或C做成可调的,然后靠近被测物,改变L或C,使得输出最大.
泥说得也太简单了点吧,哈哈,被测物的频率,场强不一样,定量还是定性测试,手段是不一样的.上面只是随便一说.晕

网友B:
老t说的不错,这叫“谐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