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逆变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07):
请参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111.html?wtp=tt

网友B:
我也来参考下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把直流电通过2个开关管(饱和状态,不能采用放大状态)采用半桥方式加在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上,高压端得到交流220v

楼主:
嗯,我看到了,多谢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说穿了就是通过振荡的方式将电信号重新变为正弦波方式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D:
我要好好看看了  楼主  谢谢了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E:
原理与分类[编辑]电路形式[编辑]
根据逆变器的电路形式与输出的交流信号,可分为半桥逆变器、全桥逆变器和三相桥式逆变器。
半桥逆变器[编辑]
半桥逆变器由两个开关串联组成,输出端位于两个开关的中点,由上下两个开关的开通、关断来决定输出的电压。半桥逆变器配合两个分压电容,可以输出双端之间的高频交流电。开关旁一般需要并联续流二极管,以便在感性负载时起到续流作用。半桥逆变器配合正负双电压源,可以输出双端的完全交流、含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以及完全直流信号。
全桥逆变器[编辑]
全桥逆变器由各含两个开关的两个桥臂连接成正方形组成,输出端的两端分别位于两组开关的中点,相当于取两个半桥的电压差,因此可以得到正负双向的交流输出。全桥逆变器可以不依赖外加器件,仅仅使用单电压源输出双端的完全交流、含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以及完全直流信号。
三相桥式逆变器[编辑]
三相桥式逆变器类似于全桥逆变器,但它有三个桥臂,输出端的三端分别位于三组开关的中点,取两两之间的电压差就可以得到三相电所需的三个相电压。根据三组共六个开关的开通顺序,三相桥式逆变器可以得到一组幅值相等、频率相等、相位相差120°的三相电信号。
有源与无源[编辑]
根据输出端是否有源,又可以分为有源逆变和无源逆变。
有源逆变器[编辑]
如果逆变器的输出需要直接并入电网,则属于有源逆变。在此情况下,输出端原本已经有电压波动,逆变器只是向外输出能量。由于输出端电压波动的影响,逆变器件可以自动关断,而无需在控制时予以强制关断,因此可以使用较廉价的半控器件如晶闸管
无源逆变器[编辑]
若逆变器输出需要直接使用,不并入电网,则属于无源逆变。在此情况下,由于输出端没有电压波动,逆变器需要严格控制通断,因此必须使用全控器件如可关断晶闸管等。
相控电路[编辑]
若逆变器输出需要并入电网,或是需要驱动一个已经在转动的电动机等感性负载,则逆变器输出信号的相位将至关重要。为了控制逆变器输出的相位,需要在逆变器中加入相控电路。常用相控电路的原理有如下两种:
相敏检测电路[编辑]
相敏检测电路可以检测到交流波形中的某一特定点,如过零点最高点等。当一个信号源每次到达此特定点时,通过调节其它信号源到达同样的点,以实现同相。由于交流电是实时变化的,这种前馈调节方式总存在一定的滞后,调节效果并不理想,要实现一定的相位差也较困难。
锁相环[编辑]主条目:锁相环
锁相环电路通过鉴相器获得各信号源的当前相位,并通过反馈调节方式使各信号源的相位趋于一致,调节效果好、精度高,也容易实现一定的相位差。

网友E:
楼主可以搜索:半桥逆变器、全桥逆变器和三相桥式逆变器。这三个类型的原理,然后你就懂逆变电路的基本拓扑结构了,你可以在这三种基本结构上进行扩展,使其强大到满足你设计的要求

网友F:
很不错的知识   版主  很给力啊   逆变器   在工业应用中比较多见   普通的产品  一般都是DCDC电路

网友F:
话说   逆变器这一块   要学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多的   很多东西   都是大功率的产品   这一块   感觉水还是很深的   楼主   谢谢你   补充一下了

网友C:
逆变器  是工业电源这一块   用的比较多   楼主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楼主   顶你一个

网友G:
逆变器 这一块  希望有时间好好学学   但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接触接触好的这一块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H:
半桥逆变器、全桥逆变器和三相桥式逆变器...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