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对DAC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0-07):
运算放大器的增益误差

网友A:
这个多了去了

楼主:
假设DAC使用了一个反相运算放大器,C1=C2,A(0)=1000

楼主:
若VREF=1V,问DAC在最怀情况下的最大精度?

网友B:
这个得看具体的DA的手册了

楼主:
关键是看不懂啊

网友C:
建议  楼主   还是将技术手册   重新仔细钻研钻研   楼主   这样应该就比较靠谱一点   楼主

网友D:
看得不是很懂意思的啊:L

网友E:
将外围的电容  精确的计算一遍   将电路搭出来   测试一遍   慢慢调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