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楼主(2013-10-07):
如果这个芯片VADD电源是3.3v,那么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网友A:
AVDD=3.3V, 输入范围最大为1Vrms。

楼主:
如果用16进制表示,16进制数和电压值是怎么样的关系?

网友A:
多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时域上语音信号时有负值的,经过A/D以后,就没有负值了?

楼主:
是不是负值不用考虑?

网友B:
见 手册24页的3.2.1 Line Inputs 部分。

网友C:
ADC输出的I2S数据中最小的对应AC的负值部分。

楼主:
多谢几位,明白了

楼主:
结贴了,国庆快乐啊

网友D:
A/D的量程, 准确地说. 是 Vref+ - Vref-, 并不直接跟 AVDD 相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的量程, 准确地说. 是 Vref+ - Vref-, 并不直接跟 AVDD 相关.

呵呵,支持下

网友F:
总体感觉   这个所谓的采样电压   还是与自身的定义电压有关  并非是一个确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