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6

楼主(2013-10-07):
有谁知道图中的U2大概是个什么型号的管子,应该是把DC24V转为5V。

网友A:
没看见U2啊

网友B:
可能是电源芯片,带使能端的。

楼主:
知道是电源芯片,带使能端的,有哪些型号推荐下吗

网友C:
印字是什么,,看不到印字

楼主:
1V7CN  大侠知道是什么型号吗,还有那个VD1是什么型号,做什么的?

网友D:
这图看的眼睛好累,表示没看到U2

网友E: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