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2841上电烧芯片

楼主(2013-10-07):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和输出呢

楼主:
12v输入,设计5v输出。

楼主:
空载一上电vcc就短路到底了!!!

网友B:
我相信是电路接错了,请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
对照数据手册第10页

楼主:
看到了。datasheet我下载了啊,应该不会啊,我对了很多次了

网友A:
搭建的电路。其中电感和反馈电阻里芯片比较远?

----首先你确认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C:
你的反馈电阻和电感要离芯片引脚越近越好,估计是你这里太远,layout寄生参数引起的。

楼主:
输入电压为12v在芯片合理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反馈电阻和电感要离芯片引脚越近越好,估计是你这里太远,layout寄生参数引起的。 ...

当时为了搭建板子方便所以弄的比较远。我马上从新改一下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D:
先上你的电路图吧

网友D:
这样大家才有可能知道错误原因

网友E:
应该还是没有真正吃透技术手册   楼主   我感觉   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F:
电路的一般都不是很复杂度,就看你是不是严格按照手册上推荐的电路搭接的啊

网友G:
应该是电路的设置问题  可能是哪里的电路短路或者参数有问题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