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

楼主(2013-10-07):
(无正文)

网友A:
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
么样的系统?

楼主:
是啊,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
芯片?

网友B:
1.性能高;2.适合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C:
开发周期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元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
芯片? ...

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

网友E:
哦,DSP会对原来的模拟电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B:
一方面DSP用数字处理的方法可以代替原来用模拟电路实现的一些功能;另一方面,D
SP的高速性对模拟电路产生较大的干扰,设计时应尽量使DSP远离模拟电路部分。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F:
这个需要详细的分析和对比   单片机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

网友G(2014-02-12):
各种单片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这个应该应根据需要选择,不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