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牛:无刷直流电机自举驱动技术

楼主:
用IR2130作为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高端MOS采用自举原理。想将控制电路和驱动电路隔离开来,所以加了光耦进行隔离。由于PWM波频率为25KHz(40us),一般的光耦速度不够,于是选择了ACSL6400,将六路PWM波形隔离后送入IR2130,
当设置周期40us,不同占空比时,测相应的高端MOS管g极的波形,发现不同占空比现象不同,在波形低电平时,总会有个凸峰。但当占空比很大时(大于60%),就没有那种凸峰了。图中二极管用的是1N4148,自举电容1uF,0.1uF,0.01uF都试过了,现象依旧。如下图所示20%占空比时波形:

如下图所示40%占空比时波形:

如下图所示80%占空比时的波形:

猜想会不会跟自举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有关系呢?求助各位大牛们,感谢感谢!

楼主(2013-10-08):
求助啊,感谢

网友A:
图片将近3M一个,太大了,网页打开都费劲,手机打开会心疼流量。
压缩下吧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C9,C10,C12换成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将近3M一个,太大了,网页打开都费劲,手机打开会心疼流量。
压缩下吧 ...

谢谢您的提醒,我已经修改了,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C9,C10,C12换成电解电容试试?

电解电容试了,也是这样的,忘了说一点了,就是图中的波形都是针对绝对地GND测试的,而不是针对Vs。测量了相应的Vs波形,发现波形特别乱,但是凸峰却和图片中PWM中的凸峰吻合。自举加在MOS管上开管的波形是不是应该是Vb相对于Vs的,而不是相对于绝对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将近3M一个,太大了,网页打开都费劲,手机打开会心疼流量。
压缩下吧 ...

忘了说一点了,就是图中的波形都是针对绝对地GND测试的,而不是针对Vs。测量了相应的Vs波形,发现波形特别乱,但是凸峰却和图片中PWM中的凸峰吻合。自举加在MOS管上开管的波形是不是应该是Vb相对于Vs的,而不是相对于绝对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探棒串个电阻会有不同現象。最好加強安全措施:每个MOSFET之GS并10K电阻;要加电流監控。 ...

谢谢您的回复。想请教您一下关于自举方面的问题。我现在PWM为40us(25K Hz),自举二极管用的是1N4148,电容0.01uF,0.1uF,1uF,4.7uF都试过,发现PWM占空比只有在40% 到80% ,电机才转。两头都不转。您看我这个频率用的二极管和电容值合适吗?谢谢啦

网友D:
你可以测试你最终的U\V\W三相输出的驱动时序是否正常啊,如果正常,应该都是可以驱动电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