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比模拟地噪声大

楼主(2013-10-07):
自己画的板子,数字地与模拟地自己用电感连接,分别铺铜,adc采集地信号,前者噪声很大,后者也有,明显小很多

网友A:
很奇怪吗??

网友B:
多看看,TI,ADI的地连接方面的**。

网友C:
在数字电路中一般的频率会比模拟电路中的频率要高,这个应该不奇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数字电路中一般的频率会比模拟电路中的频率要高,这个应该不奇怪吧?! ...

谢谢,请问adc的输入信号应该以数字地为参考还是模拟地,是不是后者准确些?

网友D:
当然用模拟地

网友E:
必须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   信号的纯度  各方面都比较好一点  不知道你们的意思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   信号的纯度  各方面都比较好一点  不知道你们的意思如何  ...

我是用电感连接数字地与模拟地,这样可靠吗

网友F:
数字地模拟地,最关键是各走各的地电流,不要有交叉,如果有交叉,也就是数字电流,从模拟地上走了,或者模拟电流从数字地走了,对数字部分而言影响不大,但是对模拟电路,那个问题和影响就大了.是不是用电感连,其实很简单,用电流表串进去,看看平时是不是有电流,干扰时呢?其实用微电阻,用示波器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G:
这个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