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关于电力线路参数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现在使用28335做一款电力线路参数的监测系统,电网参数采集我都不用管,我实现参数显示和参数计算就可以,由于现在无法和AD采样那块连接,现在我需要模拟出一组通过AD采样检测到的电网参数来验证我这边参数计算的合理性,这组模拟的参数应该如何获得呢?
没有使用过matlab,通过MATLAB中SIMULINK可否得到我需要的参数?
或者是否专门有电力参数的仿真软件?
谢大神了!

网友A:
数据量不大的情况excel比matlab方便,excel一列就能生成65535个数据了,要是数据量更加大,那就用多个sin去组合在matlab中实现

网友B:
我是偷经验的

网友C:
这个直接用C编写个仿真信号不就得了!有事matlab的,这个仿真系统级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