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10-07):
我记得高杨版主以前发过一个有关音频功放的电路,很详细地解释了   红颜色记号1   的那部分原理,是为了消除直流信号

现在想问下,红色记号2  的那一部分,正常运放输出的电压为正负18V,但是输出端接了两个二极管,二极管的两端又单独接了正负18V,是不是防止输出电压大于18V,有钳位作用?

红色记号3   的那一部分,一个电阻并上一个电感,后面又来一个电容串上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啊

希望各位高手分析下这个电路

谢谢!
第一个图比较清晰,第二个只是问题所做的标记部分。

网友A:
红色记号2  的那一部分,限幅保护.
红色记号3   的那一部分,一个电阻并上一个电感,电容, 滤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记号2  的那一部分,限幅保护.
红色记号3   的那一部分,一个电阻并上一个电感,电容, 滤波作用 ...

谢谢版主,再问一下:
2那部分是为了不让输出电压超出正负18V,。。但是运放电源供电电压才正负18V,一般运放输出达不到,就算轨对轨运放也只能刚刚到运放电源电压。限幅那部分会起作用吗

3部分滤波,唉,滤波电路一般都看不懂,

网友B:
按理说这俩二极管真没啥球用,不过是跟电源相连的。可以知道这个可以起到运放和电源不会被瞬间高压击毁。一般高压有电感元件引入,不过这里貌似没有太大的作用,不过出于整体系统的安全考虑,特别是比较昂贵和要求适应能力强的电路,还是值得保留的。这里不是钳位,钳位的话,应该小于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这俩二极管真没啥球用,不过是跟电源相连的。可以知道这个可以起到运放和电源不会被瞬间高压击毁。一 ...

谢谢哈
高版主,能不能再说说3部分滤波是怎么一回事呢,感觉这滤波电路很奇怪,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哈
高版主,能不能再说说3部分滤波是怎么一回事呢,感觉这滤波电路很奇怪,不懂 ...

你让两种频率不同的信号通过该电路然后就明白了,他们对不同频率的信号的阻抗是不同的,从而起到了对某些信号频率成分的过滤作用。不同的阻抗产生不同的分压

网友C:
第一部分是干嘛的呢  楼主

网友D:
第一部分  应该是反馈信号的滤波处理  防止杂波干扰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部分是干嘛的呢  楼主

你可以看到R6上面串了个电容,按正常的反馈电路来计算,你会发觉通过的信号的频率与电容有关了,相当于把直流信号给消除了,只对交流信号有放大作用,虽然在输入级串了电容有隔直通交的作用,但在这里又串个电容,更好地去除直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部分是干嘛的呢  楼主

你可以看下高杨版主以前的一个讲解https://bbs.21ic.com/icview-542914-1-1.html

网友E:
需要好好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   总体感觉资料还是比较不错的  顶一个   抽空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