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欢迎拍砖

楼主(2013-10-07):
,不晓得画的么样额

网友A:
左边一排没有对齐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一排没有对齐奥

我都是自己手摆的额
希望高手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自己手摆的额
希望高手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呢

手动摆也得摆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摆也得摆齐啊

我一直以为有种自动对齐的设置额

网友B:
中间的细线怎么不拉直呢?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细线怎么不拉直呢?感觉怪怪的。。

恩  等下改正

网友C:
下了大功夫,地线可以更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了大功夫,地线可以更粗些。

您怎么晓得  画了很长时间    最后铺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F:
很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有耐心,

这是在嘲笑我吗。。。该怎么样才好

网友G:
想追求细节处理,但是找不到处理的主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追求细节处理,但是找不到处理的主次。

恩   请大侠明示

网友H:
最上面的是蓝线是什么?地还是电源?那么细?

网友I:
连晶振的地太绕了。。但不是高频也没什么问题。。。还有晶振的封装你确定是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上面的是蓝线是什么?地还是电源?那么细?

大侠  是地线额  我没铺地  铺地后发上来就有点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连晶振的地太绕了。。但不是高频也没什么问题。。。还有晶振的封装你确定是圆的吧。。。。。。 ...

当时没更好的办法就那样放了 地不能太绕?  这个图是我拿着练手玩的

网友J:
线都描成这种形状,很有耐心。你们公司就是这种风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线都描成这种形状,很有耐心。你们公司就是这种风格吧?

学生党额   网上找个图自己对着画的

网友K: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负片画法呀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负片画法呀

额   不懂什么叫做负片画法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额   不懂什么叫做负片画法呀

负片画法是先在需要分割的地方画上线,然后再倒过来,有线的地方变无线,原来没有线的地方全部变成铜箔。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你的方法好像是仿负片画法,在线上多描了一块铜上去而已。

网友L:
多练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负片画法是先在需要分割的地方画上线,然后再倒过来,有线的地方变无线,原来没有线的地方全部变成铜箔。 ...

网友M:
JP3那块电路可以优化下,折线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JP3那块电路可以优化下,折线有点多

恩  我再试试

网友N:
請教一下,爲什麽有些线引出来的时候很大块,但是中间的走线又很细呢,空间应该是有的,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請教一下,爲什麽有些线引出来的时候很大块,但是中间的走线又很细呢,空间应该是有的,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 ...

:lol那是我不想画了饿   没什么考虑  我还是新手   不知道要考虑些什么

网友O:
如果Y1是32.768k的晶体,这个板子算是废了一半
最外的一圈如果是地的话,这个板子算是彻底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Y1是32.768k的晶体,这个板子算是废了一半
最外的一圈如果是地的话,这个板子算是彻底废了 ...

那该怎么改正呢

网友P:
很多线没必要拐好几个弯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改正呢

两面板,一面全铺地,另一面走线(10mil),电源走外圈(要粗20~50mil,最后可直接铺铜),线走不下可少量占用地平面
晶体引脚靠近器件,侧这放,外壳接地,晶体引脚上的电容靠近晶体引脚

网友P:
同一块铜皮宽度时大时小;
走线有些没必要的拐角,该拉直的没拉直;
元件摆放不整齐(可以通过设置格点来放整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两面板,一面全铺地,另一面走线(10mil),电源走外圈(要粗20~50mil,最后可直接铺铜),线走不下可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P:
同一块铜皮宽度时大时小;
走线有些没必要的拐角,该拉直的没拉直;
元件摆放不整齐(可以通过设置格点来放 ...

铜皮是要么逐渐变宽 或者变窄吗?
走线马上改正的
第三点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以我不太专业(搞软件)的看,有的走线一波N折,缺乏美感,焊盘处建议开泪滴效果 ...

   我也觉得不太没  可是  没那个生美观

网友R:
这是用啥子软件画的啊?不像AD画的啊,走线太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用啥子软件画的啊?不像AD画的啊,走线太绕吧

是protel dxp2004

网友P:
铜皮的作用要么是地回流或屏蔽,要么是导通大电流,电源的铜皮肯定是导通大电流。
铜皮的宽度由电流大小决定,而实际的通流大小由最铜皮的最小宽度决定,如果电流不大,铜皮某一部分铜了一大块就没有用处;如果电流很大,铜皮中间去有一处很细小,册册流量肯定不够,比如1A的电流铜皮最小处只有5mil的的宽度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