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ucgui在iccavr上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请问有哪位高手在ICCAVR这款编译器上移植过UCGUI,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下经验,本人刚接触ucgui,想将其移植到ATmega64上,但移植过程编译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都不知怎么改!!希望哪位高手可以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既然是刚刚接触就先把UCGUI怎么工作的弄明白吧

网友B:
ucgui的移植其实都差不多,几个接口函数的链接,只要有一个可以正常驱动LCD的工程外加一个ucgui源码即可。另外还请楼主把遇到的具体问题贴出来,这样便于大家交流。另外如果需要ucgui的视频教程可以访问http://ucgui.taobao.com  主要是分析ucgui的源码 和硬件平台关系不大。:handshake  qq6100958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gui的移植其实都差不多,几个接口函数的链接,只要有一个可以正常驱动LCD的工程外加一个ucgui源码即可。 ...

还想请问一下移植ucgui一般要多大的内存才可以???

网友B:
这个在手册上都有讲的, ucgui中如果不使用视窗的话 消耗内存是很小的,如果使用视窗的话,就要根据你使用的多少来决定了,另外开启MemDev也是很消耗内存的,但是ucgui又支持分片存储设备,效率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手册上都有讲的, ucgui中如果不使用视窗的话 消耗内存是很小的,如果使用视窗的话,就要根据你使用 ...

还有就是我现在用Atmega64在IAR开发环境中移植成功了,但是当我在在主函数中用GUI_SetFont(&GUI_Font8x16)这个函数更换另外一种字体再输出
内容时,却在编译时不通过。错误是这样的:

Error[e16]: Segment NEAR_I (size: 0xf88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c8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NEAR_I,NEAR_Z=_..X_SRAM_BASE-_..X_SRAM_END,_..X_EXT_SRAM_BASE:+_..X_EXT_SRAM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DATA:340-10ff,DATA:10ff--1"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DATA:100-2ff         CSTACK
   DATA:300-33f         RSTACK
   DATA:340-10ff        NEAR_I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我在网上查了下,好像是说没存不够!!但是这也没道理啊!!那些编译的字体不是放在flsh里面的吗???我的flash是64K应该不会不够吧!!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网友B:
第一检查下你给ucgui分配的动态内存的大小 是不是过剩
第二 把不需要的字库直接移除工程。
第三 如果堆栈也可以设置的话 检查下堆栈大小的设置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检查下你给ucgui分配的动态内存的大小 是不是过剩
第二 把不需要的字库直接移除工程。
第三 如果堆栈也 ...

第一、我在宏开关哪里没有开窗口功能,所以说ucgui分配的动态内存的大小,应该没影响
第二、我已经把大多数的字库移除工程之外
第三、你所说的堆栈我看了一个视屏是这样设定的,所以我也是这样子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