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通道运放和双通道运放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10-07):
实际电路仅仅需要一个运放,在这种情况下,是采用单通道运放还是双通道运放。我刚才查了一下,二者价格差距不大,封装尺寸也差不多。
对于这个问题,我该从哪些角度来分析,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器件还不是很了解。本人还是菜鸟,多谢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实际来看,单运放的价格还是会有一些优势的,当然,不排除例外情况,比如有些品牌会在特定行业推广特定的型号,由于出货量巨大,双运放的价格比其他同性能单运放的价格都要低很多。建议跟原厂或者供应商多多沟通,让他们推荐最通用出货量最多的主推型号,价格和后面的交货都会好很多,另外可以看看SGMC的是否够用,性价比不错。

楼主:
好,多谢您的指导,我再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