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cadence 画板子,实际上也是第二次画板子

楼主(2013-10-08):
求一点指导意见: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未命名.jpg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哈

网友A:
帮你处理了下。
那些没有处理的地方,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USB处那两个电阻  3.3V电压
C19等3个电容

整板地还没铺。

网友B:
图片都挂了。

楼主(2014-01-03):
引用 网友A:
帮你处理了下。
那些没有处理的地方,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USB处那两个电阻  3.3V电压

你用更高的版本修改的吧 ? 哎 这边16.5的都打开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更高的版本修改的吧 ? 哎 这边16.5的都打开不了

改了下,那个163后缀的是16.3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下,那个163后缀的是16.3版本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