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3-10-08):
在使用STM8S103K3单片机时,用RLINK下载HEX程序,IDE报错“NO RESPONSE FROM THE DTC” 求解DTC是该单片机的寄存器还是什么呢?我在Datesheet中并没有搜索到具体内容。

网友A:
百度下不就有了。
DTC=data transifer 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不就有了。
DTC=data transifer controller

没搜到为什么会报这个错啊 是这个控制器没设置好吗?

网友B:
我看用不着深究DTC 的,检查目标板供电正常吗?连接正常吗?

楼主(2013-11-29):
引用 网友B:
我看用不着深究DTC 的,检查目标板供电正常吗?连接正常吗?

USB供电 板子也是买的现成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我是烧了200多个啊 全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