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运放请详细分析

楼主(2013-10-08):
如图:用于电源电流取样放大, 放大倍数是否是:20/3, 测得同反向端电压都为440mv左右,图中三极管和C1 C2 C3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求解答!

网友A:
放大倍数是1+(20/3),C1滤除共模干扰,C2/C3都做滤波电容用,三极管的作用有些怪,导通时同相端是20K与2K并联,相当于同相端接1.8K接地,不导通时同相端是2K接地,这点阻抗差异,看不出做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我不知道怎么工作的,连个静态工作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我不知道怎么工作的,连个静态工作点都没有

三极管基极电阻前端输出的是5V的方波信号,+D在11.25%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基极电阻前端输出的是5V的方波信号,+D在11.25%左右

是输入基极

唉!真是愁人

网友C:
三极管集电极连电源都没有,怎么工作?

网友D:
总要先知道三极管的三个状态和条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集电极连电源都没有,怎么工作?

哦 三级管C级的R4还通过两个470K的电阻接到变压器输出整流二极管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要先知道三极管的三个状态和条件吧

C:\Users\pc\Desktop 从新上传图片

网友E:
原理图搞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三级管C级的R4还通过两个470K的电阻接到变压器输出整流二极管后端的

...

图中根本找不到R4。

网友F:
来问东西起码有那么一丢丢的诚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根本找不到R4。

哦 ,不好意思,就是三级管C极那个电阻,换种说法就是运放的同向端通过两个470k电阻连到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的输出部分,整流输出有85V的有效值左右。  上传的图片看不啊

网友G:
你是做PWM,DA转换吧,三极管 的用法有问题。

网友H:
有点像f/v变换

网友I:
原理图画得真的很乱

网友J:
电路画成这样,要是在我们公司能被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做PWM,DA转换吧,三极管 的用法有问题。

是的,实验了把三极管去掉正常工作,问了是做短路保护用,原理图是这样的,以后画好点在传上来,嘿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