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叠加定理

楼主(2013-10-08):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电路分析上说叠加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电路,三极管是非线性器件,那分析三极管的交流分析和直流分析法怎么能用叠加定理?谢谢了

网友A:
那是

  y = a + b x

严格来说不是“线性”,只是剥离了“a”而已。

网友A:
说得更《数学》点,那就是

  泰勒展开,无视掉零阶项,再忽略掉高阶项,最后保存一阶项。

网友B:
分析时候的三极管模型已经线性化了,至少在低频课是这样。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信号分析法只保留把增量部分的微分部分,把三极管非线性增量线性化了。因此叠加定理也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信号分析法只保留把增量部分的微分部分,把三极管非线性增量线性化了。因此叠加定理也适 ...

应该说是保留增量一阶部分,但不能说是线性。注意,下式不是线性

    y = a + b x

只是一根直线。线性需要过原点——即 a = 0。所以这里没有“叠加定理”可言。

但若将

    y = a + b x

注入到后续的线性系统,则后续系统存在“叠加定理”。

网友A:
补充:

一阶“线性化”后(只保留一阶项),由于不考虑零阶(令a = 0)和高阶项,余下来的则是个线性系统(即交流分析),故此可采用“叠加定理”。注意,只是交流量叠加

网友C:
非线性期间都是在瞬间等效为线性器件来分析的

pjy
微变等效是不是更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