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00V的两极气体放电管和500V的三极气体放电管有什么区

楼主(2013-10-08):
如题   500V的两极气体放电管加上380V的交流电后 保险丝烧断。。。。。。500V的三极气体放电管A,B之间加上450V交流电,E极接地。。。保险丝不烧毁.。。。。。我想请教大神们: 500V的两极气体放电管和500V的三极气体放电管 他们的击穿电压不相同吗???

网友A:
两极气体放电管应该是一端对380v的某一相,另一端对地。
三极气体放电管应该是两端对380v的某两相,另一端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