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继电器的pickup power是啥

楼主(2013-10-08):
我看omron的G5V-1数据手册上写的150 mW nominal power consumption with 96 mW pickup power,150mW是标称功率吧,那这个pickup power是啥,线圈功率?拾取功率?

网友A:
应该是线圈断开到吸和过程中的消耗功率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圈断开到吸和过程中的消耗功率

猜的

好吧 总觉得不对劲 这个功率相比于150mW差得挺多的

网友B:
我猜是吸合功率,即继电器衔铁动作所需要的功率。
pick up 口语中有“拾起、逮住,抓住”的意思。

网友C:
根据数值关系推测,4楼对的

网友D:
俺猜是吸合后可靠保持时所需的功率。保持所需的功率消耗比额定功率要小。

网友C:
“保持功率”应该还要低,大约一半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