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选择

楼主(2013-10-08):
各位朋友,模型飞机的主马达两极各串一个电感到驱动电路上不知怎样选择电感量。供电是11.1V.电流达到5A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抑制电机干扰用的,如果这两个电感绕在同一个磁芯上,就是扼流圈了,具体大小需要根据电机干扰所在的频段选择。

楼主:
是单独的电感是用来防止电机启动关闭对电源的干扰。

网友B:
用开关电源里常用的那种共轭电感即可,比如PC电源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

选择大于5A的吧   也可以自己绕制

网友D:
一直没把电感用好,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