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下电容的作用(附原理图)

楼主:
想请教下这3个电容的作用和取值依据,刚入门实在不懂,先谢过啦!

网友A(2013-10-08):
C15储能,后面的两个是滤波或者说是退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5储能,后面的两个是滤波或者说是退耦电容

谢谢指点,不过还有点疑问,储能是啥意思?滤波为何要用两个电容?

网友B:
C15滤低频,C17滤高频,C18应该是退耦电容。。。

网友C(点评):
c18滤更高的高频

网友D:
如果是单纯的储能去耦,用前面2个就够了,后面加一个470p的不知啥作用,难道是有高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单纯的储能去耦,用前面2个就够了,后面加一个470p的不知啥作用,难道是有高频的需求 ...

请问下储能电容是防止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电压波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储能电容是防止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电压波动吗?

嗯,差不多吧,防止芯片输入端电压波动,可以给芯片放电,储能和去耦其实从功能上差不多,都是为了给电源去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还有点疑问,储能是啥意思?滤波为何要用两个电容?

1)电容本身的特性
2)纹波特性

网友E:
都是滤波的吧   电解电容+陶瓷电容  注意一下耐压值  电容值可以用一些经验值  如果效果不好增大点电容容值或数量   个人理解  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F:
有滤波器么?你可以看下波形,如果去掉电容是什么样,个人认为应该是滤波的,不同数值的电容滤除的频率不一样

网友G:
大电容用来储能,为了在负载或者输入端的突变时,保证输入电压的稳定行。
从该电路的后端来看,电容后面跟着DC/DC,因此该电路中的小电容是为了降低DC/DC的输入ES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电容用来储能,为了在负载或者输入端的突变时,保证输入电压的稳定行。
从该电路的后端来看,电容后面跟 ...

降低ESR是啥意思?有啥好处吗?

网友G:
降低ESR是为了平滑DC/DC的输出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单纯的储能去耦,用前面2个就够了,后面加一个470p的不知啥作用,难道是有高频的需求 ...

对,有高频需求,后面有接433M模块。问了经理3个电容都是滤波,不知道为什么要用3种电容滤波。

网友H:
C15 滤低频,C17滤高频,(刚才写反了)都是12V电源去耦作用。C18为U7服务,滤输入电源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H:
C15 滤高频,C17滤低频,都是12V电源去耦作用。C18为U7服务,滤输入电源噪声

请教下滤波和去耦有啥区别?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滤波和去耦有啥区别?

1.在电路板的电源接入端放置一个1~10uF的电容器,滤除低频噪声;
2.在电路板上,每个器件的电源与地线之间放置一个0.01~0.1uF的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3.去耦电容器,是把输出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波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如IC电源引脚上的电容

网友I(点评):
没有差别,一个是从频哉来说, 一个是时哉来说,快速补充因开关引发的电荷。边沿太快,大电容因有寄生电感而跟不上需要的电荷,小电容可以。

网友I(点评):
电荷可以快进快出。

网友J:
实际电容是有寄生电感的这样等效成LC滤波用不同的电容 LC谐振的频率不同所以不同的电容滤除不同频率的谐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有高频需求,后面有接433M模块。问了经理3个电容都是滤波,不知道为什么要用3种电容滤波。 ...

104电容它的谐振点大约1M,过了这个点表现出的是感抗,随频率升高阻抗升高,103是几十M,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4电容它的谐振点大约1M,过了这个点表现出的是感抗,随频率升高阻抗升高,103是几十M, ...

能解释下为什么电源滤波通常都用104电容吗?

网友I:
第一:其谐振点比较低,第二:历史造成的早期的数字线路板上都用的104,因为其主频才几M,况且在电源上主要的目的是滤除50HZ的谐波,

网友D:
看看17L的图应该知道,433MHZ需要更小的电容滤波,所以选择470p是有根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其谐振点比较低,第二:历史造成的早期的数字线路板上都用的104,因为其主频才几M,况且在电源上主要 ...

主频才几M是指数字线路板的主频吗,还是说数字线路板上的某个元件?另外50HZ的谐波不是跟M级别的相差很大吗?

网友I(点评):
早期的8088,8086才几M,CPU的工作频率,早期没有主频的概念,同一个总线频率。

网友I:
在TI的设计运放工程师讲过这个问题,为何要用104,他认为是历史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其谐振点比较低,第二:历史造成的早期的数字线路板上都用的104,因为其主频才几M,况且在电源上主要 ...

还是想请教下你说的主要是滤除50HZ的谐波。一般电源都是并联10UF和0.1UF的两个电容,照你这么说10UF电容的作用是过滤50HZ谐波?

网友I:
是的,但KHZ频率电解电容很难滤的

网友K:
C15滤低频,C17滤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