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IY一个10W的LED台灯,水冷散热,PWM调光。

楼主(2013-10-08):
做LED台灯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做,今天终于抽出时间来做了,LED电源用的是电动车充电器改装的,原先56V输出,我给它改装成12V输出了。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首先是水泵的问题,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用12V供电,电流1A左右,用5V供电,电流800mA左右,这800mA的电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可问题是,在它的启动瞬间,需要一个很大的启动电流,接电源输出端供电,在启动瞬间,电源就直接保护了。后来想来想去,还是直接用工频变压器整流供电吧,图片侧面的工频变压器就是专门为水泵供电的。关于PWM调光部分,说是PWM调光,其实也就是调压,减小PWM占空比,电压降低,增加占空比,电压升高。
下面上几个图片。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做的也比较难看,大家别见怪啊

这是背面图片

这是侧面图片

这是正面图片

网友A:
这叫台灯?

网友B:
同问 好像不像台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台灯?

那你觉得它应该叫什么?我需要的就是超高的亮度。这个台灯的灯头是可以旋转的,可以当台灯用,也可以室内照明用

网友C:
注意安全。。。除了防触电,还要防起火啊,亲。。。

网友D:
这位小兄弟要注意, 视力重要, 请远离LED灯, 实在要玩电路, 直接用并联型稳压器代替LED, 实在要用LED当负载, 也要放黑盒子里, 盖块黑玻璃防剌伤眼.

网友E:
终于看到灯啦,原来在那

网友:
牛叉!水冷散热~呵呵也就只能做成这样了~

网友F:
精神上鼓励下,
但是看着 也太.....
建议你电源自己淘宝搞个稳压电源 (自己配个 可调的,又不贵,做实验,DIY 多用啊 安全美观)

网友G:
找了许久,终于看到灯了,原来是COB啊

网友H:
你这水管要是老化破裂,会怎样啊?想过吗

网友I:
目测这个那个工频的小变压器,有10W吗? 哈哈,楼主真能折腾

网友J:
才10W没必要用水冷,楼主的台灯太搞:D

网友K:
水冷啊,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L:
只要能亮,就是灯

网友M:
可望不可普及哈

网友N:
太大了  楼主   这个  感觉好复杂

网友N:
不知道用起来  是否可靠   还有安全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O:
一个LED灯需要用到水冷,技术流?

网友P:
这个支架有点儿太陋了

网友Q:
这个水泵是咋做的?

网友R:
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网友S:
10W没必要用水冷装置

网友T:
丑死了,看着这么山寨

网友U:
咋就那么点儿个小灯~~~~大点儿水冷到好

网友V:
做台灯关键要漂亮点,水冷真心不需要

网友W:
10W 就这么一大坨!…哈哈!…想不明白呀!…

网友X:
引用 网友I:
目测这个那个工频的小变压器,有10W吗? 哈哈,楼主真能折腾

人家工频变压器只是给水泵供电的,电动车充电器给是给10W  LED供电的

网友Y:
楼主的pwm调光的概念没搞对啊,pwm调光并非调压,在led这个行业里最理想的是PWM峰值恒流调光
引用 网友Z:
| 显示全部楼层
有才,敢干,够创意

网友AA:
很威武啊~~

网友AB(2014-08-19):
好想法,回头可以做个一两千瓦的LED,就用你这种模型

楼主:
想不到这个帖子又被顶起来了,其实这个台灯自从我做好之后,就一直没用过,水泵噪音太大,一时间又找不到静音的,后来我出来了,这灯就一直放在家里吃灰了,以后也不会再用了,只用白炽灯

网友AC:
按6楼的做,眼睛重要!

网友AD:
另外,既然你能用PWM做调光,为啥不用PWM挑水泵电机的速度呢。
用PWM控制电机,不但能调速,而且能用12V驱动,还能顺便加个软启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另外,既然你能用PWM做调光,为啥不用PWM挑水泵电机的速度呢。
用PWM控制电机,不但能调速,而且能用12V驱 ...

我那不是真正的PWM调光,我那只是调压,电压低了,灯光自然就暗了,真正的PWM调光技术我根本就不了解,LED灯用在厕所里面还差不多,照明就要用白炽灯

网友AE:
这个其实用来烧洗脚水很好的。